薄壁零件加工---请教

楼主(2010-01-08):
此波壁零件,做了很多次实验了,包括在磨基准面时,反面涂热熔胶,松香,但是磨出来变形还是有6~8丝,恳请各位大侠多多指教!!!

网友:
要检查零件误差的规律,看多个零件的情况。所谓变形是否有规律有特定的方向和位置?要搞清到底是变形还是机床的精度不够,或是由于零件较大砂轮磨损的原因造成,你可以试一下将磨好的零件留出一点余量,测量出误差的位置,然后平面转动180度,再磨一次看看效果怎么样?
零件的变形不一定都是磨出来的,有可能零件的内部有残存内应力,在磨之前呈现一种内应力平衡状态,磨加工破坏了原来的平衡,出现了新的变形。解决办法,首先要找到变形原因然后才是解决。比如零件在磨之前,试试用绳子吊起来多放十几天,或者加热到100度左右再自然冷却,这样反复两三次试一试,消除零件的内应力。如果有条件,还可以使用振动除应力机,通过震动消除应力。

网友:
没有图纸怎么帮你解决?

楼主:
图纸在附件里,我不会上传图片,只好用压缩文件的形式来上传,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图纸做成jpg格式可以直接上传附件,能直接看到图的。跟帖使用高级回复可以添加附件。

网友:
帮楼主上传图纸,看到零件两端面粗糙度要求并不高。可不可以先加工圆筒件,然后用线切割切割厚度尺寸。最后用雕刻机加工径向槽!

网友:
你的加工要求太高了,平行度公差得有精度等级为三级的铣床才能加工出来,而一般铣床的加工等级为6-7级,所以加工这个零件的费用得用高精度铣床,成本非常的高。兄弟,你要搞清楚一点,零件的精度取决于加工机床的精度,否则,你的产品的废品率高的吓人。

楼主:
线切割基本上市不可能,首先东西太大,其次线切割变形太大

楼主:
平行度我用磨床磨,但是零件太薄了,粗加工好后变形太大,很难磨
我现在做了用胶水(松脂和热熔胶两种胶水)垫,然后磨基准面,然后以基准面定位磨另一面,但是就这样变形也很大

网友:
这个的确比较难啊,关注中……期待高手解决!

网友:
要求太高
期待高手出现

网友:
这么薄的零件,平面度0.02几乎不可能。平行度可以磨,用真空吸盘吸,留余量正反面多反复一次,试试看。

楼主:
想问下“真空吸盘”和普通的吸铁台面有什么不一样!!

网友:
我不知道你说的用胶水垫是什么意思
我的想法是象你这样磨完平行度还差一点之后,磨床不要开吸力,吸力一开,工件稍有不平,肯定变形
让磁台无吸力,工件放上面四周用胶水一粘,再慢慢磨光
砂轮要保持锋利,几UM几UM的下,就象楼上说的,这个东西一定要慢慢磨
然后再翻面,再如此做
当然你的磁台事先要光好,平行度要好,机床也要达到做2丝的要求,不然无论怎么磨都无法磨好

楼主:
垫胶水的方法是这样的:
由于粗加工后,工件肯定是不平的,所以我在工作台上涂上一层胶水(加热融化,等冷却会凝固),然后将工件固定在胶水上,等胶水凝固后,开始磨工件,进刀在0.002~0.003之间每次,就这样将这个面光出,然后取下工件,以光出面为基准,直接上吸铁台面。
我现在就是做了两次实验,磨出来的基准面都不好,不知道什么原因。
另外机床精度肯定可以排除!

网友:
你这个6-8思的变形是指平行度还是平面度,在吸盘不松开时测量平面度是多少

楼主:
6~9丝是平面度,我是拿下来测量的,吸铁台面上吸牢肯定没有问题的

网友:
精度很高
放在磨床上精磨时一定不能上磁
一上磁你磨出来的工件一定是变形的
还有磨的时候下刀量要小,并且要反复翻面

网友:
此工件加工还是可以的,以下我讲几点意见,仅供参考.1变形原因:工件应力---重力---电磁吸力.2解决办法:精磨平面安排在最后一道工序,精磨平面前应进行一次去应力退火.---加工最好在外圆磨床进行,采用涨力心轴装卡,不受重力及电磁力影响.----如果只能在平面磨床加工.精磨时应将工件悬空处用薄纸全部垫实,只用工作台剩磁.同时以最小切削用量加工.----此工件加工完成后,只可垂直吊挂存放.------以上几点拙见,仅供参考.北京诚隆机械加工厂。王玉国。邮箱WANGYUGUO1978@163.COM。电话010-13522367279

楼主:
好消息,此工件实验成功,方法相同,只是换了个设备
我现在用M74100磨,磨出来平面度和平行度都在2丝之内,差不多1.6丝的样子
感谢各位大侠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