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O 7-1密封圆锥外螺纹 怎么检?

楼主(2010-01-09):
一批螺纹管, 管端按ISO 7-1车 密封圆锥外螺纹R. 管子口径不大, DN40以下.
现在手中只有ISO 7-2中5.3的环规检查一下基准长度, 这样是否足够? 螺距, 牙高, 大径小径和中径是否有检验标准和工具? 最终用户比较挑剔.
谢谢!

楼主:
有人知道吗? 工厂现在只有这种环规.

网友:
ugg-bailey-button

This winter,Cheap Uggs are in hot sale too.Although grey ugg are also worn by surfers to keep their feet warm between catching waves, Ugg Bailey Boots should not be used for wading through those waves.

网友:
我们有德国KORDT公司专门研究螺纹的,可以测量内外螺纹的作用中径 大径 小径等尺寸 是可以直接测量能读出数值的啊  王勇欢 15810845104

网友:
这个是一个实例 参考下

网友:
这是测量外螺纹的可以直接读出数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