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零件的技术要求和加工方法---请教

楼主(2010-01-09):
这是一台粉碎机转子上的刀盘,中间孔有键槽周向固定在主轴上,其他四个小孔有四根刀杆穿过。共有11个刀盘安装在主轴上。现要求以键槽定位加工其他四个孔。请问,为了保证顺利安装,技术要求中还应注明哪些要求?应如何加工呢?请指教。谢谢!!

网友:
此工件加工工艺如下.气割下料---粗车---精车---划线(只一件)在一侧端面打一标志---插键槽---上心轴(以键槽定位)钻孔(端面标志朝上,所有工件以第一件为模子钻孔.)---倒角,去毛刺.注意:安装时应保证所有工件端面上标志朝向一致.如果不明白在联系.北京诚隆机械加工厂。王玉国。邮箱WANGYUGUO1978@163.COM。电话010-135223672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