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CAD的dwg格式转换PDF格式

楼主(2010-01-09):
各位社友你们好!请问如何才能把CAD中的dwg格式转换为pdg格式。

网友:
需要装PDF转换工具:

网友:
1、安装Acrobat-7.0-PRO-CN(或以上版本);
2、在CAD打印时选择Adobe PDF打印机(如图);
3、OK

网友:
嗯,是的,我经常用,很方便的

网友:
像憨老马版主说的那样使用PDF打印机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您的指教! 1# 欧阳jx

楼主:
谢谢马大哥 3# 憨老马

网友:
我也在用的,挺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