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下这个图,很奇怪的画法

楼主(2010-01-09):
这是个底部法兰的零件图
作者的画法是先旋转一个法兰     这个很简单     没问题
接下来就应该是打孔和阵列孔     这是通用的做法   先打一个孔   然后阵列
可是作者的方法却不同   先阵列一些点   然后在点的位置打孔
如果我们想更改此图   放大法兰或缩小法兰    孔命令不要丢失    怎么做呢
我研究半天了没研究出来

楼主:
下面是我用先打孔后阵列的方法画的   效果是一样的   但是容易的多

网友:
不好意思,打不开你的版本哦

网友:
是不是可以用方程式来做尺寸驱动.阵列点的参照圆直径(Φ3969)=旋转法兰外径(Φ4200)-115.5*2.我抽时间改了一下,这个是个Φ4200改为Φ8000的.孔命令还在.

网友:
哦应该是两边尺寸都减,阵列点的参照圆直径(Φ3969)=旋转法兰外径(Φ4200)-(115.5*2).

网友:
看来楼主对三维软件的成型思路领会得还不够深刻。我不熟悉SW,不过楼上兄弟的思路应该是对的。

网友:
先阵列一些点,然后在点的位置打孔,这样点的位置可以改动,这种方法适合不规则的阵列!

楼主:
是不是可以用方程式来做尺寸驱动.阵列点的参照圆直径(Φ3969)=旋转法兰外径(Φ4200)-115.5*2.我抽时间改了一下,这个是个Φ4200改为Φ8000的.孔命令还在.
引用 网友A:

请问怎么用方程来驱动呢?具体点
你的图我看过了    直径7769我改不了呀

楼主:
先阵列一些点,然后在点的位置打孔,这样点的位置可以改动,这种方法适合不规则的阵列!
引用 网友B:

请问用什么方法来阵列不规则的点?

网友:
8# honghuzhonggong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改的.我是这样改的,打开文件后,在圆外壁处双击鼠标左键,看到8000后双击数字,改为7769后确定.按ctrl+B重建模型.查询外径Φ7769,更改成攻.孔命令还在.

方程式具体操作你可以打开帮助,点搜索输入方程式,里面有说明.
用我这个文件作例:工具→方程式(可以看到有一方程式,我们把它删了,重建)→添加→在孔壁单击→全屏→点击数字Φ7538-在输入框内输入"="→在圆外壁单击→点击数字Φ7769→输入"-"输入"(115.5*2)→确定→完成.你可以按上面的方法更改外径了.

你学会了吗??

网友:
将阵列轨迹直径3969按需求更改,并且在点阵列后定义阵列后任意2点之间的角度以完全定义草图。

网友:
比较高深

网友:
呵呵 诲人不倦

楼主:
先阵列一些点,然后在点的位置打孔,这样点的位置可以改动,这种方法适合不规则的阵列!
引用 网友B:

请问    不规则的点怎么阵列呢?采用什么样的方法?

网友:
作者可能需要多种不同规格的标准法兰,所以做了个方程式吧。

网友(2011-06-11):
主要是阵列的利用。

网友:
真碰到高手了,谢谢

网友:
设计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