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工铝合金料勺多用什么材料做

楼主(2010-01-09):
请问各位大大,手工舀铝合金熔液用的料勺,想自己做,用什么材料好啊。

网友(2010-04-29):
回复 楼主:

       手工铝合金料勺,一般用下脚料铁皮.板,管子料头都能做.

网友(2010-11-11):
一般就是低碳钢的板材像是A3等或者管子切断焊制就行的。不管用什么材料的勺子,涂料是关键的,我们有自己的配制“秘方”,成本极低非常好用每个班次喷个四、五次就行了,一个普通的A3材料焊制的铁勺子可以用5、6年呢,要是不锈钢的就更长了。感兴趣可以联系我免费奉送啦!QQ  268039545

网友(2011-04-20):
嘿嘿  好东西发社区来

网友(2012-03-12):
自己做太麻烦了,不知哪有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