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几个会在数控车床上编辑加工这个工件?

楼主(2010-01-09):
谁会在数控车床上编辑加工模数3个的涡杆!我试过不太好加工,量太大了.比普车上还慢,粗糙度保证不了.还难加工!!
     有会的吗,帮帮忙
     !!!谢谢了!!!!!

网友:
大蜗杆,我粗车过,前两年的事

楼主:
就是把涡轮旋转运动转变直线传动的
直径70mm      长度在300mm
请求高手帮忙,最好是有加工过经验的!!!!!!!!!

网友:
量大都用旋风铣了

网友:
发个程序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141384&extra=

网友:
量大建议用专机较好

楼主:
5楼说的很对,用旋风铣。可是用数控机床加工要的是加工程序!!!

楼主:
再此感谢6楼的
可是窜刀车存在不吃刀的一面容易烂刀!!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市场上没有蜗杆涂层刀片!!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以前的单位不太用数控车,用线切割切的白钢刀,只是粗车,精车还是普车师傅搞的

可是窜刀车存在一个问题就是一端不吃刀的面容易烂刀!!!
引用 网友A:
没太看明白,是说刀具容易单边磨损吗
这个程序是来回蹿刀的,前、后、前、后……

网友:
精车还是普车师傅搞的

网友:
愿听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