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字体问题求助,十万火急!

楼主(2010-01-09):
(无正文)

楼主:
上图中,明细栏里,设计与绘图的字体是??,无法显示!!!
下面这个图中,是对应的字体样式,ST xingkai,咋解决呢???????????
谢谢!!!

楼主:
十万火急啊。。。多谢高手!!!!!!!

网友:
应该是缺字库的原因
看一看“????”字是采用什么字库,到网络下载一个,放到CAD的FONT文件夹里,重新打开CAD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先用gbbig大字体代替,一般CAD里都有。一般可以正确显示内容。如果不可以,则需要下载相应的字体

网友:
字体名选:isocp.shx,将大字体选上,字体样式选:gbcbig.shx

楼主:
应该是缺字库的原因
看一看“????”字是采用什么字库,到网络下载一个,放到CAD的FONT文件夹里,重新打开CAD就可以了
引用 网友A:

xingkai字体。但是从网络上找不到啊。。。。搜索CAD字体库,有的文件包解压到FONTS文件夹里,没有变化。。。

各位大虾们,能不能帮忙找一下这个字体啊。。。

楼主:
字体名选:isocp.shx,将大字体选上,字体样式选:gbcbig.shx
引用 网友B:

按照阁下的提示操作了,只改了当前的图的。其它的图幅的还是??,要每份图都得重新改吗?难以想像。不过,谢谢啊。

网友:
不要再标注样式里改 要在格式菜单里改
格式  字体 然后照楼上的选相应的字体
貌似下次打开的时候这个设置会保持的 应该
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上班的第一天就知道了这些,不虚此行啊!

网友:
7# 王贵玉

网友:
在fonts字库中复制一个中文字体,比如gbcbig.shx,改为你图纸上要找的中文字体的文件名,再打开图纸看看。 7# 王贵玉

网友:
在字体样式中修改,类型选择txt即可

网友(2010-02-23):
缺少字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