氮化工件表面灰色表层如果去除会对其性能造成影响吗?

楼主(2010-01-09):
s45c渗氮处理后,表面形成灰色表皮。如果工件需要表面光亮,用粗布将其表面抛光,使其达到光亮表面。是否会对其耐腐蚀性能造成影响?(是否会生锈)

急需答案,请大家指教。

谢谢!

楼主:
氮化处理只是附着在工件表面吗,不会渗透到工件内部吗?
有其他的方法可以使工件达到防锈,耐磨作用吗?但变形量要很小,因为工件是先加工再做处理的有很多位置要求精度要高。

网友(2010-02-12):
本身45#渗氮处理效果就不咋地

网友:
渗氮后表面有白亮层和扩散层,表层有防锈作用.只要不磨掉白亮层和扩散层,就能防锈!

网友:
氮化后抛光最好不要抛掉白亮层,达到光亮,也不影响防锈效果的。

网友:
抛光能达到你表面光亮的效果,但是在处理前你的表面粗糙度必须要很好,研磨时也要注意尺度,精度要高,不然白亮层下去了野就没用啦,再则防腐能力在没有破坏白两层的情况下影响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