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铰小孔时出现屑拉伤产品,请教高手!

楼主(2010-01-09):
材料:铝合金;经检测,材质与硬度无问题。
 问题:铰小孔时出现屑拉伤产品  见附图  请高手赐教原因

网友:
有点看不明白

楼主:
红线圈出来的是屑  把主缸体 也就是很光滑的那个面拉伤了

网友:
高压空气吹,用煤油或者铝加工专用切削液作为润滑。

楼主:
楼上的 能告知原因不

网友:
孔加工出来的毛刺尺寸超过了铰刀的加工量,或者是孔加工把孔壁硬度加大了。

楼主:
东海  能告诉咱们解决吗

楼主:
打错了  是怎么解决

网友:
毛刺造成的

网友:
此工件拉伤是由于孔洞处无切削力造成铰刀偏心.切屑层太厚,使铰刀啃刀形成的.同时拉伤处,内孔的圆度及圆柱度应该是超差的.解决方法---改进工艺,先加工内孔---钻小孔---倒角去毛刺.北京诚隆机械加工厂。王玉国。邮箱WANGYUGUO1978@163.COM。电话010-13522367279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大大们的解惑 很感谢 现在我将不良具体描述出来 请各位大大帮我分析一下 小弟不甚感激
工件名称:汽车主缸    工件材料:铸造铝合金     材料硬度:120~125HB
不良描述:在枪钻缸体时发现其出油孔、限位孔和进油孔与主缸相贯处有严重的拉伤缺口现象,而且小孔对应的缸体表面也被拉花。
加工条件:在加工完原供方的该种型号产品2000件后并未更换机床、刀具等的情况下产生(我们是新供方)。
加工工序:主缸缸体先预加工,之后加工出油孔、限位孔、进油孔,加工完毕后枪钻主缸缸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