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箱中轴的受力分析---请教

楼主(2010-01-09):
在计算轴的强度时       怎样去分析轴的受力
   是不是每个轴受力都一样呢?

网友:
轴一般都是受扭和受弯
拉和压不计算一般也没问题

减速箱里输入轴受力最小,最细
输出轴受力最大,最粗

网友:
减速机轴的强度校核,主要校抗扭、抗剪
一般选择最小截面作为受力分析点
因为每一级减速比可能不一样,所以不同轴的受力可能不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不能具体点啊

我还是看不明白、、-_-|||

网友:
这个大三的专业课讲过的,回去在学习一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