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孔怎么画

楼主(2010-01-09):
请问哪位高手指点一下如何在圆柱上画螺纹孔

网友:
又直接插入孔命令~~~选择样式插入就行了~~~

网友:
看你干吗用了,如果是出工程图,就用装饰罗纹线就够

网友:
想画实际的得用扫掠切除!

网友:
楼上说的是。。

网友:
好像没什么好办法,只能用螺旋拉伸

网友(2010-03-23):
先用异形孔向导画所在的位置的螺纹孔,在选项的文件属性下的注解显示的上色的装饰螺纹线前的方框打勾,再在插入的注解下装饰螺纹线到你开始所打的螺纹孔的边线就可以了

网友:
想画实际的得用扫掠切除

网友:
朋友你想画的是螺杆还是螺母中呀

网友:
不知道这样做你是否能用得上:插入—注释—装饰螺纹线也能生螺纹。

网友:
螺旋线扫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