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提高铸件粗糙度的好刀片

楼主(2010-01-09):
我们加工HT300的铸件,外圆50.75(+0.025),转速S900,进给量F0.08,用的是三菱材质UC5115,W形,刀尖半径R0.4的刀片,现车出粗糙度Ra2.0,而图纸要求Ra1.6(客户对粗糙度要求严)。我们把转速提高到S1000以上,粗糙度刚好能达到Ra1.6,但车几件后尺寸就不稳,主要是转速高,刀具磨损快。请教数控高手,用什么刀片能提高铸件外圆粗糙度,有能相对耐用?

网友:
HT300的强度较高,刀尖易磨损。不妨降低转速,提高进给量,同时改用磨有修光刃的刀具试试。

网友(2010-06-26):
俺对机加工不内行,来此真的长学问,帮你顶一下吧,楼下有高人

网友:
铸铁加工可以选择使用一下CBN刀片;应该可以实现、高转速、提高刀尖耐磨度和光洁度;

网友A:
4楼的 不可取   CBN刀片适合加工HRC55 以上的 钢件     加工成本高     9 J% _# B) @4 N  D2 Z
你用下瓦尔特的刀片试一试    选R角大一点的 刀片

网友:
50的外圆  主轴转速为啥才900啊   太低了啊

网友:
车铸件一般好像转速不建议要太高的,可以试着改改进刀量

网友:
学习 学习   顶顶  啊啊啊啊

网友:
想问一下你留多少余量加工呢?建议不要留太少余量,留1mm精车,转速1000够了,F0.05

网友:
.建议用切削油,可以克服你的问题。而且特亮/

网友:
建议不要留太少余量,留1mm精车,转速1000够了,F0.05

网友:
我算了一下,你的线速度太低了,才100米,建议你提高到150米,就是转速上1500,进给到G99F0.1
单边余量0.25MM

网友(2010-08-29):
要分粗车和精车啊

网友:
线速度过高或过低都会加速刀片的磨损。而楼主给的转度实在太低。
我建议你选用刀尖圆角为0。8的,先粗车,转速1500,进给F0.25
留0.1mm的余量再精车,转速2000,进给F0.15

网友:
用金刚石刀头,绝对好使

网友(点评):
好像我听说金刚石加工非铁类较好,铁类材质中含C,与金刚石的C会发生扩散等问题,公司里的铝件要求高的用金刚石刀,一年都不换刀

网友(2013-08-06):
可以选带修光刃的试下

网友:
推荐你使用 三菱的 N2525牌号的刀具 它可以达到你的要求。。。表面为银色

网友B:
引用 网友A:
4楼的 不可取   CBN刀片适合加工HRC55 以上的 钢件     加工成本高
你用下瓦尔特的刀片试一试    选R ...

什么是R角啊,真心不懂,请指教。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是R角啊,真心不懂,请指教。谢谢。

刀尖圆弧半径

网友:
用氮化硼的刀片

网友:
普通T30合金刀,便宜又好用

网友(2013-11-07):
刀具材料达到要求后    要考虑刀具结构

网友:
刀具是一方面,机床的整体刚性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