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算个齿轮

楼主(2010-01-09):
一对圆柱渐开线齿轮 外径180 请教齿数多少 模数最大能到多少 我一点也不懂 请帮个忙吧 要求耐用 传动平稳 带2只辊子用的。

网友:
请问你的速比是多少呢。?

楼主:
我明天问问他们 明天再帮我算哈 谢谢你朋友

网友:
速比是多少?承载力多大?安装的空间是多大?

网友:
如果是标准直齿轮的话,模数与齿数的乘积是分度圆直径;分度圆直径再加两个模数就是齿顶圆直径。为避免根切,齿数一般大于17。

网友:
我这标准件工具包挺方便的,软件市场虽已淘汰,这么多年了其他常用工程软件未见有人挂标准工具使用!
估计最大负载模数8齿数20T,若负载小适度减小模数

网友:
条件都不足,怎么算啊?
恁老厮大侠用MDT的啊,厉害。

网友:
条件都不足,怎么算啊?
恁老厮大侠用MDT的啊,厉害。
引用 网友A:
不是我利害,有工具可用干嘛让它闲着!
我算数与心算挺差,学生时期数学物理化学考试都写不完,国人优势--强记勤读阙如,就只能靠较强的空间概念机械推理--念机械专业勉强毕业

楼主:
谢谢你们,不用算速比吧?就是减速机带着链轮 带动轴辊 另一边就这2个180的齿轮

网友:
您利害,有工具更厉害啊

网友:
你首先保证齿数是大于17  模数有最优的模数  你拿你选择的模数乘你的齿数不就得到你的分度圆了  看你的载荷了  如果你载荷大的话 就用大点的模数  少的话 用小点的模数  齿数相应的变化  自己多多动手 这样会提高的更快

网友:
见到高手了
能发布了大家分享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