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铁工程车检修,具体从事什么工作?

楼主(2010-01-09):
地铁工程车检修是一个怎样的工种!具体从事什么工作?知道的大侠指点下!谢谢!!!

网友:
简单的说就是修车的,

网友:
地铁工程设备检修,应该是大型铁路机电设备休息,一般比较复杂

网友(2011-03-21):
所谓的“地铁工程车”就是指为保障地铁线路正常运行,能够对地铁的信号设备等进行日常检修的工程施工车辆。一般为自带动力型,常见的一般为内燃机作动力型。所谓的地铁工程车检修,其工作内容应该就是对工程车动力系统(什么发动机、水箱啊等等)、传动走行系统(变速换向设备、车轴、轮对走行部分)进行日常的检修,或者到一定时间对工程车进行大修。

网友(2011-05-26):
工程车辆主要包括平板车、磨轨车、接触网维修车等。. [+ w* {' @6 U& ^, M
作为检修人员主要是对上述设备按维修规程和工艺进行定期检修以及故障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