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组一个简单的换向系统,帮忙配一下液压胶管哦!

楼主(2010-01-09):
现在准备组一个简单的换向系统,CB63排量齿轮泵,ZS4-L20F-W-O多路阀,BM5-245排量摆线液压马达。初定系统额定工总压力为20MPA。请问各位进油胶管和回油胶管配多大合适呢,我觉得进油胶管配不要钢丝层的内径32胶管,回油管配22一层钢丝的,压力油管配内径19两层钢丝的液压软管。各位帮忙看看这么配合适吗,谢谢!

网友:
1# cj4088528 进油管可以,回油管也可以,但是高压管用19双层有点不够最好缠绕4层。如有需要请联系我13930100154.

网友:
看你是选的哪个厂家的软管,可以参考各厂家的样本来选,上面都有标有耐压值的

网友:
同意四楼。

网友:
可以查看伊顿液压胶管的样本

楼主:
伊顿的成本是不是太高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