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人发了一批装配和零件图,CAXA自定义图框的疑问---请教

楼主(2010-01-09):
最近一客人发了一批用CAXA画的装配、零件图给我(首要前提:图框和标题栏是自定义的,都放在0层中),因图面比较复杂,我关闭尺寸图层,发现自定义的自定义标题栏中的中文字全部都没有,光剩下一个标题栏线和填写的标题栏部分标示(图1、图2)。但是如果调用CAXA自带的标准图框和标题栏的话,关闭尺寸图层,标题栏中的中文字还在(图3、图4)。
问题1:要是想在自定义的图框和标题栏的图纸中,关闭尺寸层,但又能很清楚的看明白标题栏中的中文字,应该怎么设置呢?
是否在自定图框和标题栏的时候,新建一个另外的图层呢?

问题2:能否在一个图面文件中,同时直接调多个不同规格或同规格的图框和标题栏呢?(前提是:不要复制,直接点击调入图框、标题栏)。
不知道哪位大侠知道这些解决方法呢?
如果知道,请明示。谢谢!

网友:
我也很想知道!

网友:
将用户的标题栏打散,框选所有中文字,将图层改为0层。

网友:
据我所知,一张图中是不能同时存在两个及以上标题栏的,除非将标题栏炸开。

楼主:
谢谢各位,我问题已经解决。

网友(2011-01-20):
自定义标题栏时将所有文字及图框都设定在0图层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