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点焊工,铆工,下料工如何计件考核?

楼主(2010-01-10):
工厂最近受外面影响比较大,人员浮动。我们想与外面接轨,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提高效率增加收入。请高手指点焊工,铆工,下料工如何计件考核?谢谢!

网友:
最直接的办法,也是最可靠的办法就是根据现场实际情况,跟踪调查,先初步定一个概况,然后具体细化,在不断的运行中完善。

楼主:
你说得有道理。

网友(2012-06-20):
求下料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