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是数控车刀架的问题

楼主(2010-01-10):
     看见有位仁兄用常州新墅刀架厂的刀架,遇到不锁紧的问题。这个问题我遇到很多次,基本都是霍耳元件的问题。这东西俗称“发信盘”或者“编码器”,主体是胶木制的,通常使用一段时间打开刀架盖子,会看见许多胶木碎削,基本是因为装配精度问题导致发信盘磨损。但损坏原因是不是磨损造成的不得而知。

     今天我们一个新墅的刀架又发生不锁紧的问题,但并不是转个不停,而是没停在刀位上。我检查了一下,顺便把刀架拆开,感觉里面有个弹簧柱销滑动不灵活,清洗后打磨了下,涂上油脂安装好,试了几分钟没问题了。结果我刚一走开,工人又来说出老毛病了。我调节了一下磁铁的位置,试试还是一会好一会不好。没辙了,基本又是发信盘坏了。

     今天是礼拜天,没法联系到常州。这个发信盘我也在无锡市场上找过,大大小小的数控车经销商都没的买,只好找厂家去买,实在郁闷。

楼主:
  我修这个刀架感觉还有个问题比较蹊跷。一般刀架转到位会冲过很小一个角度,然后反转到刀位锁紧。但这个刀架冲过的角度很大,不知道是不是这个角度太大导致不锁紧?这个东西在参数里能设置吗?我用的凯恩帝的系统。

网友:
确实比较怪,有的刀架,螺杆和底下涡轮有键连接,会不会有问题?
继续关注

网友:
找不到发信盘。还有一个东西很好买呀,换个霍尔元件就可以了。没那么复杂。
里面就是四个霍尔并联电路。
这东西自己都可以做,只是做的不太好看而已。
另说实施,常州刀架用了不少个,确实不太好,主要是换刀反转,全靠硬靠,时间一长机械磨损,而且机械磨损了,还是很难搞的。有些东西可以自己加工,有些自己很难加工。位置度不好控制。
而且,他们是一年一个造型,每一年里面东西尺寸都不一样。呵呵
原先,烟台的刀架质量很可靠,可这几年好像结构也和常州差不多了,效果也不好了。
加上操作工也从来不加油润滑,
所以俺现在都不用刀架了(简式数控车),都改排刀了。呵呵

网友:
  我修这个刀架感觉还有个问题比较蹊跷。一般刀架转到位会冲过很小一个角度,然后反转到刀位锁紧。但这个刀架冲过的角度很大,不知道是不是这个角度太大导致不锁紧?这个东西在参数里能设置吗?我用的凯恩帝的系统。
引用 网友A:
和系统无关,是刀架机械有问题,可以通过调整磁铁位置,应该有点效果。另外,刀架芯轴用一段时间都动松动,需要从底部再拧紧。至于部件磨损嘛,你就自己看着办吧。

网友:
这东西没哪家的好用,我们用的沈阳机床自己做的,一年左右也不行了

网友:
还有,楼主买东西不会买。这东西你找机床经销商上哪买去,你问一百家机床经销商,它也没一家会有这东西。
找电器店买就好了。
或到电子市场买霍尔自己回去焊

网友:
楼主碰到这问题可以直接打电话给刀架厂售后服务部或技术部,还有上面兄弟说的造型年年变的问题,是这样的,现在四方刀架竞争太激烈,导致原来的设计经常因为成本问题而修改,现在竟有厂家用纸箱发货了

网友:
我们也比较过其他厂家同类型的刀架,有些东西确实值得借鉴,但在某些方面我们也会坚持自己的东西,比如换刀速度,人家比我们稍快,但测试时间不长的情况下电机温升过快,如到夏天就易烧坏电机,同时因为我们螺距更小,端齿上压紧力更大

网友(2010-09-06):
你好,发信盘在一般的电子市场上面是购买不到,以后刀架有关于刀架的问题,可以在此向我咨询。在我空间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