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伺服回零,正负限位

楼主(2010-01-10):
大家在调伺服的电机时,怎么保证回零的精度,如果是双伺服同步控制的情况下,又怎么保证回零的精度,怎么保证双伺服运行时的位置精度。
还有,可不可以把回零开关去掉,用其中一个限位开关来同时作为零位信号,这样可以节约一个传感器,而且逻辑也比较简单。
甚至,只有一个限位开关,另一端限位采用软限位,只要程序设置为掉电后重新回零即可。

网友:
甚至,只有一个限位开关,另一端限位采用软限位,只要程序设置为掉电后重新回零即可。

雕刻机用这种方法

网友:
有些运动控制系统可以,有些不行。关键看减速信号和正,负限位信号系统是如何处理的。
比如,西门子系统,一个开关可以同时做零位,正限位,负限位。因为这些地址和物理地址没关系,PLC可以随便编都可以。而FANUC系统,零位是固定的,不可以更改,PLC也不做处理,你就没办法了。
一句话,要看硬件的情况。软件怎么做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