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附件铜套内牙震刀,齿面粗糙,如何修复

楼主(2010-01-10):
各位大侠:
附件弓箭铜螺母内牙TR140*6  7H,因设备所限,加工出来的牙很粗糙,有很大的震刀痕迹,很难装配,在装配时有很大的嘎吱嘎吱的声音,请问可否有办法修复!

网友:
老代,你这个要求精度不高呀,只有7级,重新再对刀修吧。140*6,牙距够大的,刀杆要加粗才行,否则一定振。

楼主:
震刀比较大,技术人员担心,若重新对刀修的话,担心超超,装配起来可能会太松

网友:
个人猜想,不知可以向采用滚压加工外圆,内孔一样,采用滚压的发法修复,尺寸只改变0.03-0.05mm就可以了,如果楼主敢采用,望告诉结果为谢。不过采用前望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