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蹿刀车蜗杆程序

楼主(2010-01-10):
数控车蹿刀车蜗杆程序
没用宏程序,只调用一个子程序
g00 x- z-
m98 Pnnn(调用次数)mmmm(子程序号)

Ommmm(子程序)
g92 u-20 z0 f-
g00 u-0.1(直径进刀) w-0.5(向前蹿刀)
g92 u-20 z0 f-
g00 u-0.1(直径进刀) w0.5(向后蹿刀)
m99

可以实现单边切削,减小切削力
通过调用次数控制总深度

网友:
谢谢你了!
可是窜刀车存在一个问题就是一端不吃刀的面容易烂刀!!!

网友:
楼主用的是自己磨得刀吧?
是否用过机加刀

楼主:
以前的单位不太用数控车,用线切割切的白钢刀,只是粗车,精车还是普车师傅搞的

楼主:
谢谢你了!
可是窜刀车存在一个问题就是一端不吃刀的面容易烂刀!!!
引用 网友A:

没太看明白,是说刀具容易单边磨损吗
这个程序是来回蹿刀的,前、后、前、后……

网友:
我纳闷,W-0.5然后W0.5那不是回到起点了?
应该是W1.0吧

网友:
径向才0.1那要多少刀得一件啊...

楼主:
具体数值大家看着办,只是一个编程思路,0.1好像是车另一种螺旋槽的进刀量 记不清了
W-0.5然后W0.5,向前、进刀,向后、进刀,……
只在前、后两点蹿刀

网友:
你的这种加工方法只是减少了刀具的抗力
可是左刀面吃刀后右刀面很容易被铁销弄烂的

楼主:
没发现,当时只干了几件,
手册上不是也有类似的加工方法吗

网友:
想法不错,做起来就比较难!

网友(2010-05-23):
谢谢了哦! 原来还不太清楚啊 !

网友A:
没太看明白,是说刀具容易单边磨损吗

网友(2010-09-22):
不明白,以前没干车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