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不锈钢大孔如何加工好

楼主(2010-01-10):
生产中遇到一难题:有一块孔板,316L材料,需要钻孔直径58mm,孔深140mm,通孔,共700孔,由于是老式50钻床,就先钻38mm孔,再扩孔,现在问题是扩孔时无法进行,转速42,走刀0.14都不行,请各位大虾出出主意,该怎么办才能顺利进行,并提高效率?

网友:
生产中遇到一难题:有一块孔板,316L材料,需要钻孔直径58mm,孔深140mm,通孔,共700孔,由于是老式50钻床,就先钻38mm孔,再扩孔,现在问题是扩孔时无法进行,转速42,走刀0.14都不行,请各位大虾出出主意,该怎么办 ...
引用 网友A:

提高转速,降低进给,具体多少说不上,要看现场情况

冷却液一定要充分

楼主:
谢谢2楼,现问题原因已找到,原来是买的钻头扁方部分短了一点,所以卡不住,负荷大一点就往下掉,现在已解决了,但效率还是不高,很伤脑筋。

网友:
你说的是(折流板)吧。首先中心孔不要38毫米,太大。改为15毫米以下,让过横刃即可。再者走刀量太小。由于不锈钢冷作硬化严重,走刀量一定要大于硬化层。最重要还是钻头刃磨,这没法和你说,自己体会吧。北京诚隆机械加工厂。王玉国。邮箱WANGYUGUO1978@163.COM。电话010-13522367279

网友:
楼上的说的不错

网友:
4 楼说得非常正确

网友:
把钻头磨的平一些,底孔打小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