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型轿车后中围是干什么用的?谁有结构图?

楼主(2010-01-11):
高手请进 中型轿车后中围是干什么用的 谁有结构图能让看一下
要做毕业设计 但不知道该物为何物
我的课题名称是“中型轿车后中围拉伸模具的数字化设计及仿真数控加工 设计”

网友:
先来讲讲中型轿车。
中型轿车是美国的分法。美国把轴距在2744 mm一2845 mm间的轿车叫做“中型轿车”。
中型轿车的车身一般是由前围、中后围、顶围、底架等构造所组成。而这些“围”则是由拉伸件或矩形钢管和型钢焊制而成的骨架,加上蒙皮再组成部件各总成。
说白了,所谓“中后围拉伸件”就是一种大型冲压零件,设计制造该零件所用的模具就是楼主的课题。

楼主(2010-02-13):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