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收到一个订单,调节阀选型计算---请教

楼主(2010-01-11):
今天收到一个订单,介质为冷凝水,温度为143度,要求阀门工程压力PN1.6MPa,绝对压力0.4MPa,流量28944Kg/h,如果选用双座阀,怎么计算?条件够么?

网友:
要先说你控制的目的?是调节?是方向控制?控制目的不一样,对阀的要求也不一样,计算方法也不同,你把系统图发上来,对应系统图,也许有人愿意帮助你,

楼主:
电动调节阀:介质温度143度,要求公称压力1.6MPa,介质为冷凝水,绝对压力0.4MPa,流量28944Kg/h,所在管路口径DN150. 智能一体化电动门带DPDT位置反馈信号装置(4-20mA,两线制)。配角行程电动执行机构,电动阀门开/关方向限位开关和力矩开关应具有两对独立的两常开常闭接点;其接点容量为220AC,5A或者220DC,1A。该阀门既可调液位又可调阀后压力保证设定数值。  这些就是所有的资料,阀门的选型一开始选的双座阀,后来考虑到角行程电动装置,所以改用蝶阀来做调节阀门,分析该阀门使用在换热装置上。有兴趣的话大家可以来分析下,试着计算选用不同类型调节阀时所能用到的DN值,把过程写下来大家分享下谢谢!

网友:
既然用调节阀,总是有个目的,或调整压力,或调整流量,有些人也用调节阀仅作关断使用,
调压力,就得有进口和出口的压力差,这个压力差越大,调节的效率越高,但是以牺牲系统效率取得的,最后要看你是否可以容忍这种牺牲,看系统工艺性是否还有?不能因为调节而丧失使用,
以调节流量,有分流式的,你要核算分流多少,分到哪里去?

现在,看不出你要干什么?你的目的是什么?你怎么调节呢?你得先有CV值,之后才能计算口径,计算公式大家都知道,不要我啰嗦什么

楼主:
感谢过街蛤蟆详细的分析 受益匪浅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