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三个尺寸在加工过程中怎么检验

楼主(2010-01-11):
请大家帮忙

网友:
1。R4.2用分厘卡直接量,多转几个方向,还可以做一个R卡板卡;
2。用高度尺量圆柱肩面至球顶尺寸减去4.2;
3。同上,量1.5尺寸。
如果用数控车床就简单多了,不用说了。

网友:
线割卡规
分通规和止规零件在卡规上旋转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