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削不锈钢产品用什么钻头性价比较高?

楼主(2010-01-11):
现在加工不锈钢的钻头中,无外乎主要是高速钢材质钻头(含钴量8%)+涂层和硬质合金(YG12)钻头+涂层的两种,但是钻头主要是顶刃切削,加工大批量的产品一旦磨损后重新刃磨一下顶刃的涂层就没有了,所以我认为涂层钻头对于大批量钻削并不是太经济啊,欢迎大家来讨论一下,什么材质的钻头批量加工不锈钢性价比较高?

请教,谢谢!

网友:
不锈钢的钻削确实是一个难点,所以,国外著名的刀具公司都针对性地设计有专用钻头应对。
   分析国外刀具公司的作法可给我们很多的启发:
1.高速钢材质一般选用钴高速钢(M35钴5%,M42钴8%);
2.高速钢钻头的结构设计:首先,采用大螺旋角(35°-40°)、大前角及宽槽设计,有利于减小切屑和钻槽之间的摩擦,便于切屑的排出。其次,钻芯加厚设计,增强钻加工的强度。最后,较薄的TiN涂层可提高切削速度30%;
3.硬质合金则采用超细晶粒型,该类型硬质合金在不损失硬度的前提下具有更好的韧性,主切削刃锋口的强度更好,钻头可以采用较大的前角并磨出比一般硬质合金更加锋利的刃口,钻削轻快,排屑顺畅。横刃部分最好也磨出适当的正前角,可大大减小轴向阻力。另外,适当加大倒锥并加涂层。
4.条件允许的话,最好采用整体硬质合金内冷钻,有利于刀尖部分的冷却和及时地排出切屑。另外,刀夹最好用液压刀夹。

网友:
大批量的话用机夹式内冷钻头,性价比很高

网友:
也期待高手解答,1Cr18Ni9Ti我公司都买的进口钻头,操作者说用高速钢钻不动,另请教楼上高速钢钻头的结构设计:首先,采用大螺旋角(35°-40°)、,市场上可以买到吗(不定做,自己不会设计这个,没图纸)?
望回答,谢谢

网友:
楼上的厉害啊,,,,,做的很专业啊

网友:
湖北双耀
南昌有卖么?

网友:
不锈钢的钻削确实是一个难点,所以,国外著名的刀具公司都针对性地设计有专用钻头应对。
   分析国外刀具公司的作法可给我们很多的启发:
1.高速钢材质一般选用钴高速钢(M35钴5%,M42钴8%);
2.高速钢钻头的结构设计 ...
引用 网友A:
怎么排屑啊???本来断屑就是不锈钢加工最痛苦的问题之一。不断屑怎么都很难排出来的,还容易缠刀

网友:
我们经常加工不锈钢产品,各种钻头都用过,最好用的是小日本钻头,不服气不行。

网友:
這個可以用下NACH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