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什么时候图纸空间的尺寸都变了---请教

楼主(2010-01-11):
我在模型空间是按1:1绘图,标注时尺寸都对的,不知什么时候图纸空间的尺寸都变了,请大侠们帮我,急!

楼主:
请哪位大侠帮我解决一下,先谢谢了!

楼主(2010-04-13):
现在我知道了,是病毒acad.vlx 引起的。

网友:
是病毒啊。。。。。。。。。。。。。

网友:
不是病毒,是你自己在绘图的时候最初的比例就没有设定正确,才会造成这样的结果,不要紧,以后多画画多想想就会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杀一下毒就好了。不知你说的设定比例该如何做,请您详细说一下。谢谢了!

网友(2010-05-18):
有些时候我也会遇到一些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