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规则曲线的长度计算---请教

楼主(2010-01-11):
CAD里面 随手画出的一条曲线,或者是S线, 怎么样算出它的长度啊?哪位大侠告诉我下啊!!!!!

网友:
lengthen这个命令用来测量长度。

楼主:
2# cnfazhu1 我用的中望2008  LENGTHEN这命令是拉长啊

网友:
是的,也可以用来测量任何线段的长度。

网友:
ACAD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
可以。点工具-查询-列表

楼主:
6# cyzy6388 那查询的是2个端点的直线距离............

楼主:
5# 延安C XAXA有这个功能没? CAXA不怎么熟我

楼主:
各位大虾  我知道怎么弄了..直接双击图线属性里就有了

网友:
采用属性里包含曲线的长度

网友(2011-06-27):
快捷键list应该能测出来吧

网友:
只要是完全闭合的一个特征都可以测量出长度,快捷键“LI”,选中需要测量的线性特征,用这个快捷键,恩空格键或者"ENTER"键就“水落石出”了!!
各位不妨试一下!!我平时用cad2006习惯了快捷键,用工具栏里的图标感觉很不顺手!有喜欢用快捷键的朋友可以一起讨论学习!!

网友:
学习了很给力哦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选中所要测量的线性特征,恩快捷键”LI“,恩”ENTER“线性特征的所有信息都会出现,里面有包括你想要的长度,朋友不妨试一试!!很好用,我经常接触曲线,需要知道它们呢的长度,就是这样搞的

网友(2011-08-15):
哎  可能我这个版本跟你那个不同    我双击曲线没有属性的

网友(2011-11-03):
用list命令显示窗口,点击一下这条线就可以在窗口中查看它的长度等信息了,不妨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