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螺旋联轴器的加工方法

楼主(2010-01-11):
请教社区大侠图示螺旋联轴器的加工方法?有哪位做过吗?

网友:
此工件应该采用冷挤成型工艺。北京诚隆机械加工厂.王玉国.邮箱WANGYUGUO1978@163.COM电话13522367279.

网友:
这个没什么难的吧
不过铝合金没碰到过

实图看起来怎么像是两部分用螺母上起来的

网友:
这种是线切割的,还有一种是波纹管的

网友:
这是一体切割成型螺纹线弹性联轴器,常用来联接编码器的。
还有一种是一体切割成型平行线弹性联轴器,也是比较常用的,见下图。

楼主:
这是一体切割成型螺纹线弹性联轴器,常用来联接编码器的。
还有一种是一体切割成型平行线弹性联轴器,也是比较常用的,见下图。
163060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种联轴器是哪种切割方法呀!

网友:
没见过,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