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打字的字头用什么材料

楼主(2010-01-11):
具体什么牌号,如何热处理?

网友:
我们用的钢字头材料Cr12MoV,真空淬火HRc58-62.

网友:
我见过用T12的

网友:
我们用过丝锥,将废丝锥修磨,只需要打一个点

网友:
这个真没有注意过,一般都用的德国进口的。

如果自己要做的话,就如楼上所说,用Cr12MoV,热处理58~60HRC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