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柱塞泵压力降低的问题?

楼主(2010-01-11):
柱塞泵由于液压油污染引起的压力降低,能不能通过清晰解决问题。清洗的话,如何清洗有什么注意事项。

       注:我单位高压油泵,型号:YZB2*2  50
           压力降低,清洗多次,未解决问题。直接更换泵体,解决问题。请教如何修复损坏液压泵

网友:
假如只是泵的问题,而不是系统的问题,那就只有换柱塞组件了,

网友:
油液脏导致配油付磨损,单靠清洗是不能解决的。需要修复。

楼主:
应该就是泵的问题。

      柱塞泵压力降低的话,如果是由于液压油污染的话,能不能通过清洗解决,如果可以,清洗时有什么注意事项么?
      如果需要换件的话,更换活塞就可以了么,不用更换泵体?

网友:
清洗什么?知道清洗还不如加过滤器.

网友:
曾经两台设备泵压力逐渐降低不能够满足设备要求(油液OK),调整泵出口压力后继续正常使用。
对于更换问题,你得考虑装配后的精度,只要你修复和更换元件后,确保装配精度Ok。这东西不是你想当然更换那个元件问题。

楼主:
我的问题是怎么解决高压油泵输出压力上不去的问题,就是液压泵出油口压力达不到要求的问题。

      大家帮忙分析一下,液压泵由于油液污染,是发生了堵塞吗,如果是为什么清洗后效果不好,还是我清洗方法不对。
      还是由于油液污染,把柱塞磨损了?如果是,单独更换柱塞行不行?

      还是存在其他原因?

网友:
压力上不去不是堵塞,而是有内泄,找不到内泄的原因可以换泵试一下,另外在安全阀等处也有影响不知你是怎么确定就是泵的原因的,柱塞可以更换,需要换一套,没有专业人员可能拿不到整套的好柱塞

网友:
还要换配油盘吧

网友:
是不是系统的调压阀坏掉了,一定是泵的问题吗

楼主:
更换真个泵体后,效果良好,压力正常,可以确定是泵的问题。问题是什么东西磨损了,更换什么,可以花最少的钱解决问题。

网友:
如果想花最少的钱解决问题的话,建议将泵拆开看看,重点检查几组摩擦副,看哪些地方磨损,然后更换。

网友:
压力上不去不是堵塞,而是有内泄

网友:
同意楼上说的,压力上不去不是堵塞,而是有内泄,

网友:
换柱塞组件 吧 市场上好买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