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恒压变量泵的几点疑惑

楼主(2010-01-11):
最近在学习恒压变量泵,有不少疑惑,想请教一下大家.先说一下我对他的理解:恒压变量泵初始位置是最大排量位置,泵开始供油,系统压力开始上升,当系统压力达到能推动负载时,负载开始运动,在运动过程中当系统所需要的流量减小(可以理解为负载变大吗?),这时候泵不主动变量,那么泵出口到执行器之间的动态密闭空间压力上升,恒压阀向左位移动工作,排量减少,直到与系统需求的大小匹配.系统压力也等于泵设定压力.达到平衡.
这其中有几个问题不太理解,想请教一下大家
1)红字的部分是在论坛上面看一位朋友讲解的,“排量减少到与系统所需要的流量大小匹配时,系统压力等于泵的设定压力”,这个过程怎么实现谁能给详细的讲解一下,理解得很模糊。
1)恒压变量泵一般都是在什么情况下采用?我觉得在系统开始时低压快速前进,然后转为慢速靠近,最后又停止不动保压的情况下其工作原理很好理解,别的地方还有什么应用吗?尤其是负载最后不是停止不动的情况.有的话能举个例子讲一下吗?
谢谢大家!

网友:
怎么没看到什么红字呀?也没看到附件,你说的是哪个地方呀?恒压变量泵的工作状态是这样的,随着压力的增高,泵的流量减小,而不是因流量减小造成压力的增高.这种泵用在需要高速启动,高压工作的场合,如油压机,无负载时要高速运动到负载处,到达负载时要使用最大压力工作.

楼主:
谢谢版主您的回答,因为疏忽,红字部分忘变颜色了,不好意思。
红字部分就是这一句话“恒压阀向左位移动工作,排量减少,直到与系统需求的大小匹配.系统压力也等于泵设定压力.达到平衡.”这一点我不太理解的就是这个过程中流量和压力是如何变化的?能给讲一下吗?谢谢
还有就是您所说的这个“,无负载时要高速运动到负载处,到达负载时要使用最大压力工作”这个负载是大于还是小于泵的调定压力呢?如果小于,那泵不是一直达不到变量的压力,最大排量供油吗?如果大于,又推不动负载,只能起到类似于压紧保压的作用,这还是负载是最终停止不动保压的工况,请问如果负载要是在运动的工况中,恒压变量泵有什么用法吗?   希望能解答一下疑惑,不甚感激

楼主:
自己顶一下,希望版主和各位大侠能帮忙解决这个疑惑,谢谢了

网友:
楼主再贴个变量泵的图,结合图来说

网友:
学习中,也顶一下!

网友A:
这个泵是怎么样变量调节的知道吗?我举一个例子,某变量柱塞泵,最高输出31.5MP,压力调节用半球体变量头,变量可调压力,一般情况下,无压力或压力很小时,半球体位置在最下方,保持最大流量,最小压力,当工作到一定程度遇到负载后,流量的输出受到限制,那么,油压就会升高,油压升高后,半球体的位置会向上移动,为什么会向上移动?因柱塞泵的每一根柱塞在向外排油做功时压力增高了,排油做功的位置正好处于最下方,柱塞每到最下方排油处时,就会用力向外顶半球体,使半球体动作。压力的增高,越高,越会向外顶半球体,半球体的倾斜角度越小,油的流量就会越小,可以说,流量的减小和压力的增高是同时的。当油路遇到负载后,如果所需压力正好等于油泵所能输出的最高压力,那系统压力等于泵设定压力.达到平衡,如果所需压力小于泵的设定最大输出压力,也不是不变量,是有一定的变量,而非全部的变量。如果所需压力大于泵的最大输出压力,泵也会达到最大设定压力,在其他系统部件的配合下保持这个压力,不会损坏。综合上述,你可能会看的出来,变量泵不是只有最高和最低设定输出,而是线性变量输出,在不同的压力下变换不同的输出排量。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讲解

网友:
真的很好啊!

网友(2010-03-27):
学习了,非常感谢您的讲解

网友:
这个泵是怎么样变量调节的知道吗?我举一个例子,某变量柱塞泵,最高输出31.5MP,压力调节用半球体变量头,变量可调压力,一般情况下,无压力或压力很小时,半球体位置在最下方,保持最大流量,最小压力,当工作到一 ...
引用 网友A:

简单说应该就是压力油对柱塞的反作用力导致了斜盘的倾角减小,但这个力足以推动弹簧预紧力的时候,倾角减小,流量减小

网友(2010-12-14):
分析的有道理,我也是这样想的

网友:
请问北京机床维修的版主我也有几点疑惑:就拿你说的例子来谈论,假如变量泵的最高压力为31.5MP,现在变量泵的压力只为20MP,小于泵的设定最大输出压力,那么是不是泵的变量的角度是不是小于最大设定压力的角度?假如最大设定压力的角度为15度,现在小于泵的设定最大输出压力的角度就小于15度。那么该泵是不是就不能达到节约能源,减少系统发热。对泵的使用寿命是不是有影响。

网友:
不错,讲解的很清楚!

网友(2011-02-20):
回复 网友A:

您好 我对恒压变量泵有些不了解 能问你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泵是怎么样变量调节的知道吗?我举一个例子,某变量柱塞泵,最高输出31.5MP,压力调节用半球体变量头, ...

您好,看您回答的恒压变量泵的问题,收获很大,我想咨询您一个问题。是这样的,恒压变量泵的排量和转数有关系吗?改变转世排量会改变吗?恒压变量泵的容积效率怎样通过实验来测得呢?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好,对这些理论的东西我并不是很精通,但根据我的理解,在一定的压力下(低压)排量和转速比大,在一定的压力下(高压)排量和转速比变小。这就要看你是要用多大的压力了。测试就要做个简单的液压系统吧!呵呵,若有不对的地方还请见谅呀。

网友:
原来看资料一直不是理解的很透彻,来学习

网友(2012-11-06):
烦请版主讲一下恒功率变量泵的原理?然后说一下如何调校变量泵,谢谢

网友:
恒压泵的待机压力就是设定压力,待机压力高,反应很快,

网友:
想靠斜盘压力平衡基本无法实现该功能,可用出口反馈压力和需求压力(此处可增加放大环节)比较,改变斜盘控制活塞腔容积的方法实现。出口压力小于需求,活塞腔引入出口压力,增加容积改变斜盘角度,至平衡,反之减少容积。做不好,出口压力脉动较大。我前几年做过这种泵,22mpa的。

网友:
真是长见识了!

网友:
恒压变量泵,流量在变,似乎压力也在变。
, ?' h! ?- H& u为何不叫做变压变量泵呢?

网友:
感觉版主很有耐心,回答的很仔细,我碰到问的这么多的往往摔一本书给他自己琢磨去版主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