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纸张刀具用什么材料好?

楼主(2010-01-11):
我想做一把刀具,模具成型纸张,请问各位老师用什么材料比较好,加工好后怎么热处理,硬度多少合适.

网友:
建议用DC53 比较好    热处理后硬度大概在62HRC左右  同时需要看你的刀具用在什么速度的机器上,是圆刀还是片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