糕点切片机的课程设计请教

楼主(2010-01-11):
哪位前辈有糕点切片机的设计方案,思路,或者样本什么的,教一下小弟啊,期末要做这个设计,我实在是一无所知,哪位大侠帮帮忙啊

网友:
把设计任务书贴上来~

网友:
不知道你的已知条件和要求人家怎么帮你呢?

楼主:
把设计任务书贴上来~
引用 网友A:

原始数据:
1.糕点厚度:10~20mm。糕点切片长度(切片宽度)范围:5~80mm。切刀切片时最大作用距离:300mm
2.切片工作节拍:40次/min,电机可选用,功率0.55kw,1390r/min。
设计任务:
1.根据工艺动作顺序和协调要求拟定运动循环图。
2进行运动间歇运动,切片往复直线运动的选型。
3进行机械运动方案的评价和选择。
4根据选定电机和执行机构的运动参数拟定机械传动方案。
5画出机械运动方案示意图。
6对机械系统和执行机构进行尺寸选择。
7画出机构运动简图
8对间歇机构或往复运动机构进行运动分析,绘制从动件的位移,速度,加速度曲线图。
9编写设计说明书。

楼主:
回复 网友B:
原始数据:
1.糕点厚度:10~20mm。糕点切片长度(切片宽度)范围:5~80mm。切刀切片时最大作用距离:300mm
2.切片工作节拍:40次/min,电机可选用,功率0.55kw,1390r/min。
设计任务:
1.根据工艺动作顺序和协调要求拟定运动循环图。
2进行运动间歇运动,切片往复直线运动的选型。
3进行机械运动方案的评价和选择。
4根据选定电机和执行机构的运动参数拟定机械传动方案。
5画出机械运动方案示意图。
6对机械系统和执行机构进行尺寸选择。
7画出机构运动简图
8对间歇机构或往复运动机构进行运动分析,绘制从动件的位移,速度,加速度曲线图。
9编写设计说明书。

网友:
糕点切片长度(切片宽度)范围:5~80mm。切刀切片时最大作用距离:300mm

这个详细解释一下~

网友(2010-06-02):
没法下啊,没威望,这是个什么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