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处理固溶强化---请教

楼主(2010-01-11):
现在本公司用的ZG30Cr25Ni12材质的工件,使用温度1000度左右,需不需要固溶强化来提高蠕变强度?具体的固溶强化的工艺是什么哦??谢谢~@@

网友:
先来抄段资料:
固溶处理:指将合金加热到高温单相区恒温保持,使过剩相充分溶解到固溶体中后快速冷却,以得到过饱和固溶体的热处理工艺。固溶处理的目的:主要是改善钢和合金的塑性和韧性,为沉淀硬化处理作好准备等。
目的:使合金中各种相充分溶解,强化固溶体,并提高韧性及抗蚀性能,消除应力与软化,以便继续加工或成型。
适用:多种特殊钢,高温合金,特殊性能合金,有色金属。
尤其适用:
1.热处理后须要再加工的零件。
2.消除成形工序间的冷作硬化。
3.焊接后工件。
固溶强化:当溶质元素含量很少时,固溶体性能与溶剂金属性能基本相同。但随溶质元素含量的增多,会使金属的强度和硬度升高,这种现象称为固溶强化。

楼主该零件使用于高温,采用固溶处理应是无害有益的吧。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我还想问一个问题,这么高的温度工件的硬度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