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是什么材料?

楼主(2010-01-11):
请教了,AL我不知道是什么材料,请高手指点。

网友:
只知道铝的元素表示,其他什么材料还这样表示的?

网友:
是不是08AL?会不会写错了?

网友:
是不是铝啊!!!!!!

楼主:
是不是08AL?会不会写错了?
引用 网友A:
好象是08AL,可能是厂方图纸标错。

网友:
08AL是一种低碳钢材,用铝作脱氧剂.

网友:
08AL#冷轧钢

网友:
是不是08AL?会不会写错了?
引用 网友A:

楼上你太有才了,一下就猜中答案。

网友:
08AL是用铝作脱氧剂的低碳钢

网友(2010-02-10):
大家都是高手,向各位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