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数控车床可以钢性攻丝吗?

楼主(2010-01-11):
如题,系统为广数980TD的,可以吗?

网友:
可以啊!用G33

网友:
个人认为简易数控车不能实现刚性攻丝

网友:
简易数控车,可以吗?
我觉得不行吧

网友:
928系统就有这功能了。

网友:
要和厂家联系看看
你们有没有买这样的功能
若没有买的话其实也可以刚性功牙
方法是:用G01走刀G01退刀
但精髓是:用可以伸缩的刀柄夹持丝功
绝对是经验之谈   一般人我不告诉的

网友:
就是,都能伸缩了,还算刚性的么?

网友:
应该不可以吧

网友:
980TD系统是可以实现刚性攻丝的,可以控制3轴,第三轴就是控制主轴的分度,重要的是要看机床生产厂家有没有加C轴这个功能,如果没有C轴功能,就不能实现刚性攻丝了!我设计过一款4轴数控车床用的是KND订制系统,可以实现螺旋铣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