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接地线问题---请教

楼主(2010-01-11):
因为电源没有接地线,因此安装机床的时候做了个简单的接地(用根长2米的Φ16圆钢打入地底下)一头接入配电箱,连接的是单独的一台数控车床。假如我现在还要利用这条接地线连接另一台数控车床,那样的做法是否安全呢?如果这两台数控车床中的其中一台漏电了,那是否会干扰另一台正常工作?(我的疑问是:电流是迅速的朝电阻小的方向流动的,那人与金属接地线相比,电流是迅速通过金属线流入大地的,这样人才不会触电。但两台机床间如果用了同根接地线后,那不都成金属连接了,电阻不也变的相似了吗?这样其中一台漏电后,是否电流的一部分就进入到了另一台,而影响其正常的工作呢?)
大公司的接地系统是怎么做的呢?

网友:
接一个公用地线就可以了,一台设备漏电的话对其它的设备是有一定的影响的,最常见的现象就工人操作时感觉麻手,每台设备配一块木质的脚踏板,工人要站在脚踏板上操作机器,这样才是最安全的。

网友:
对,我们厂就是。

网友A:
最好是安装一个漏电感应开关。

网友:
要单点接地,否则会有干扰,对抗干扰性能差的机器来说是危险的!

网友(2012-08-13):
最好有一个漏电开关,这样就没问题了

网友:
有的公司图省事连个地线都没有,这样对工人们的生命安全是极为不负责任的,其实地线也很简单,不要为了一时的经济利益而造成严重的后果

网友:
地线是每台设备必须连接的,从CE规范来讲,地线是电气安全中的头等大事。
最好的接地方式是独立接地,在安装铜棒后还须进行接地电阻的测量,以保证漏电电流快速的流入大地
打入大地的最佳材质为铜,现在也有人为省成本,用镀锌角铁打入地下,但连接部分必须处理好,否则还不如不接。
如果用铁或钢,则会因生锈而导致阻值越来越大,从而失去接地的意义
所以,用铜棒单独接地,是最安全的方法,但成本也不小哦,哈哈哈哈

网友:
到点盐水进去就行

网友:
应该单独的接地 否则会一起机床带电导致磁场干扰 对数控设备影响不小 对人的影响看漏电大小了

网友(2022-09-15):
感谢楼主和各位的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是安装一个漏电感应开关。

数控机床,安装这个,好多情况,你哭都哭不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