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泵流量不够,加装4台后流量和压力都不对了!---求助

楼主(2010-01-12):
我与到一难题 ,不知道师傅们有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请指教:

  我现在一个钢铁公司上班, 因原来的水泵流量不够, 现在我从新装了4台 流量是786电机,为75千瓦的 。因是两套机组,刚开始每套机组装了一台 ,试运行几个月,流量压力都蛮好的,完全能达到使用要求 。所以有在原来的管道上加装了两台 一样的设备, 以达到备用的效果。 可没想到的是, 等装好管道接上 麻烦就来了,原来的流量、 压力都没那么好了。 原来是3个压 装好就变2.5个压了, 开新泵以只有2.5 我就糊涂了。  没改变管道, 没改变出水进水管道的情况下, 怎么可能压力 流量都不见了呢 ?

    请高手指点指点   谢谢!

网友:
肯定出现了泄漏点才回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你选的泵的扬程是不是低了?

网友:
管道肯定变了,加新泵肯定要加一个三通。三通中的弯头对扬程的影响较大,一般经验是多加一个弯头,扬程就要加十米的

网友:
应该是泄压的可能性大点

网友:
要不是管路有泄漏,要不泵的吸入压力不对!!!

网友:
进来吸取点经验来的~~~~呵呵

网友:
我觉得还是有泄漏的地方

网友:
检测管路的直径和管路的流量,流量和压力有关系!

网友(2010-04-22):
有泄漏点是其中之一,
如果你的管路(进水管)未改变的情况下又加的水泵那可以怀疑是进口流量不足而导致泵的出口压力、流量不够

网友:
一台机组两个泵吗?压力减小原因1:内耗了;
( _6 g" r  w7 i. G                              2:泄漏了。

网友:
原因不知道,只是进来学习的,因为我们也经常遇到泵的问题

网友(2010-06-07):
泄漏的可能性较大,要好好查查

网友:
这要看你新泵的技术参数和原泵有没有差别,就是完全一样的如果电机不是一个厂家的也会出现差异,同样是二级电机其实际转数也有差别,2980转、2950转都是二级电机,而且电机都有滑差。所以你降了点扬程就不难解释了,你最好测下转数就明白了。

网友(2010-11-26):
吸取点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