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不锈钢304 316L管件 1"~4"管口如何整圆效率高

楼主(2010-01-12):
壁厚1.5~2.0MM,经过退火和模具整型,抛光后管口变型,要求圆度在上下0.25MM范围内.现在是靠手工敲圆,非常慢.求好的方法.

网友:
不锈钢变形较大,经过加工后尤甚,你们是采用什么抛光方法的呢?如果是手工+砂轮(或布轮),变形是较大的。即使手工校正,存放一段时间后,又回来啦,应力问题。

网友:
抛光时可以工装辅助吗?

楼主:
是用手工+砂轮(或布轮)。装夹用管子架夹中部,全都退过火的,老马哥有比手工校正更好的方法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一道也是模具整形,但效果不大理想,零件放置一段时间以后又回复初始状态。由于我们的是薄臂管(1.2mm),在使用时稍微矫正一下就行的。

网友:
我原来搞时用过锥涨管!
效果很好!!
不知你们试过没??

楼主:
锥涨管?高手有简单的草图和说明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