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进行冲压件的清洗?

楼主(2010-01-12):
如题,目前我们有家供应商,总是无法清洁冲压件表面的油污。比较郁闷。
请教各位,目前能够实现大批量清洗的方法有哪些,请不吝赐教。

网友:
加工完成后做下表面处理,电镀、磨砂或者可以用弱酸洗吧,方法应该挺多的,看你工件的要求了,具体问供应商他们应该也知道的,就看他说不说了。

楼主:
加工完成后做下表面处理,电镀、磨砂或者可以用弱酸洗吧,方法应该挺多的,看你工件的要求了,具体问供应商他们应该也知道的,就看他说不说了。
引用 网友A:

供应商说不说不要紧,关键是要我说得出
那供应商就没话说了,乖乖的按照我的方式来做
否则我不是很容易被忽悠。。。

网友:
楼主可以使用金属清洗剂呀。网上介绍很多的。而且厂家还可以提供技术服务。
冲压件表面的油污大致有以下几种,一是材料上带来的,二是冲压时使用的,如拉伸用润滑剂,三是工序周转时附着的。其中,拉伸用润滑剂往往含有石墨粉和二硫化钼成分,最难处理。
清洗工序最好安排在紧接冲压件表面处理之前,如有延迟,还要考虑工序间防锈问题。

网友:
超声波清洗已经是很成熟的技术了啊

楼主:
超声波清洗已经是很成熟的技术了啊
引用 网友B:

我担心供应商根本没买这样的设备。。。

网友(2010-03-09):
这样看你们用什么原材料的,普通钢板就用酒精清洗一下得了。

网友(2011-08-28):
工件不大用清洗剂除油分加振动抛光机,超声波设备太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