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加工双头螺纹?如图

楼主(2010-01-12):
对照车床上的表格,该打到什么位置?如何加工这双头螺纹?谢谢

网友:
看 不清表。调螺距时按导程调12就行了,然后打表移动小拖板一个螺距6就行了。

网友:
就是,导程12

只是你在车第二线螺纹的时候就要小心对齐了

楼主:
谢谢各位!知道怎么做了,由于第一次接触双头螺纹。

网友:
4挡 D3 导程6 螺距3

网友:
楼上说的对,同意.

网友:
请问楼主,你的床子是C6132吗

楼主:
是的 6132 ,请问车这螺纹还有要注意的地方吗?
导程是6的,楼上正确

网友:
双头螺纹普车没碰到过,那第二线加工需要移动小托板吗?

网友:
你的图纸标注好像有点问题,梯形螺纹的牙形角公制为30°,英制为29°,而40°应该为公制蜗杆的牙形。车削时可利用百分表或利用挂轮齿数分头。利用挂轮分头时主轴齿轮应转过的齿数为:主轴挂轮齿数除以螺纹头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