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机出问题了---请教

楼主(2010-01-12):
小弟对CO2气体保护焊内部一点不懂 ,去年买了台凯尔达的NBC-250焊机, 开始用还可以 ,现在连2MM的方管都焊不透 ,(堆高 起气泡 焊口不平 焊不住),检查各各保险丝都好的, CO2也充足 。唯一觉得又问提的就是电压·电流出问题了。 我把电压·电流换了好几个当位都试过了, 就是不行 , 愁人啊 !
都过了保修期了怎么去找厂家啊 以前出现过小问题 售后来过 不过感觉那师傅也是个250。

0

网友:
从现象来看是没有电流输出,可能是控制电路有问题,或者是电流的模块有问题!

网友:
你的焊机是焊接电压低。(请确认在最高档输出电压应为30-36V)
故障应出在1  三相电源缺相。2 为焊接变压器供电的接触器有一组触点接触不良  3  由大功率二级管组成的桥式整流电路或整流模块有一路断路。 4  与输出端连接的电抗器松动或接触不良。

网友:
版主说的对,,,,,,,,,,,,,就是那样。

楼主:
哦 谢谢  版主(我在飞)  这几天没落着弄 说实在的是不想碰他 太闹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