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梯形多头螺纹用什么规格的螺纹车刀?

楼主(2010-01-12):
在数控上车M67*24mm的梯形多头螺纹,分12头,请问用多大规格的螺纹车刀?刀粒选择范围是多少?还有螺纹的深度是怎么计算的?

网友:
导程24,头数12,你的螺距就是2mm,和普通螺纹一样了.

楼主:
导程24,头数12,你的螺距就是2mm,和普通螺纹一样了.
引用 网友A:
是怎样计算出来的呢?有公式的吗?螺纹的深度应该是多少?

楼主:
顶一下,怎么没人指点呢?哪位朋友帮帮忙?

网友:
我国标准规定30°梯形螺纹代号用“Tr”及公称直径×螺距表示,左旋螺纹需在尺寸规格之后加注“LH”,右旋则不注出。例如Tr36×6;Tr44×8LH等。
  各基本尺寸名称,代号及计算公式如下:
  牙型角α=30°
  螺距P 由螺纹标准确定
  牙顶间隙ac P=1.5~5 ac=0.25;P=6~12 ac=0.5;P=14~44 ac=1
  外螺纹:大径d 公称直径
  中径d2=d-0.5P
  小径d3=d-2h3
  牙高h3=0.5P+ac
  内螺纹:大径D4=d+2ac
  中径D2=d2
  小径D1=d-P
  牙高H4=h3
  牙顶宽f=0.366P
  牙槽底宽w=0.366P-0.563ac
  螺纹升角ψ tgψ=P/πd2

因此,首先纠正你的说法,梯形螺纹应该是Tr,M是表示公制螺纹
其实我对实际加工不熟悉,我只能说理论,呵呵
螺纹车刀的选择:首先选择30°的刀片(地球人都知道)
第二,确定螺距=导程/头数(照你的意思,导程应该是24)=24/12=2
根据螺距计算齿高(也就是螺纹深度)=0.5P+ac=0.5*2+0.25=1.25,
所以30°的刀片,三角形高度大于1.25就能够满足你的要求,注意:30°两刃口后角大小应该不一样,
在实际加工中不合适要自己修磨。

楼主:
我国标准规定30°梯形螺纹代号用“Tr”及公称直径×螺距表示,左旋螺纹需在尺寸规格之后加注“LH”,右旋则不注出。例如Tr36×6;Tr44×8LH等。
  各基本尺寸名称,代号及计算公式如下:
  牙型角α=30°
  ...
引用 网友B:
谢谢,我有点不明白,按公式计算出牙深车1.25mm,但我看见别人给我的一个样板,梯形螺距是一样的,也是12头,但牙深有2毫米,想问问车螺纹的深度能不能按照公制螺纹公式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