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焊接---请教

楼主(2010-01-12):
求助:铝合金焊接要注意哪些方面?是否对环境要求高?是否能提供写资料?十分谢谢

楼主:
怎么没有高手指点啊?

楼主:
铝合金焊接后打磨会裂如何避免啊,求教!

网友(2010-02-25):
铝合金焊接很简单,我公司的搅拌摩擦焊技术可以实现0.3-80厚度铝合金焊接,其原理是搅拌摩擦焊(FRICTION STIR WELDING)是一种纯机械化连续的固相连接方法,在搅拌摩擦焊过程中,一个柱形带特殊轴肩和针凸的搅拌头旋转着插入被焊工件,搅拌头和被焊材料之间的摩擦产生了摩擦热,使材料热塑化,当搅拌工具沿着待焊界面向前移动时,热塑化的材料由搅拌头的前部向后部转移,并且在搅拌工具的机械锻造作用下,实现工件间的固相连接。
                                搅拌摩擦焊技术特点:

1、搅拌摩擦焊是在材料的塑性状态下实现的,产品焊缝金相一致性高,焊缝无热裂纹、无夹杂、无气孔等熔焊缺陷。

2、搅拌摩擦焊利用自动化的机械设备进行焊接,避免了对操作工人技术熟练程度的依赖。实现了全位置焊接自动化。

3、搅拌摩擦焊焊前无需对铝合金氧化层做特殊处理,也不需开破口,焊接过程中不需要填充材料和保护气,简化了焊接工序。

4、搅拌摩擦焊焊接过程不会产生烟尘、飞溅、紫外线及电磁辐射,实现了焊接过程的环保化。

5、搅拌摩擦焊的焊缝残余应力低,基本无变形,焊缝属性接近母材,机械性能优异。提高了焊缝可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