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大家发一个设置好的标准图层

楼主(2010-01-12):
一个设置好的标准图层,我觉得比较实用!

网友:
感觉线宽设的很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宽啊,这是现在的标准》

网友:
这个图层放在哪个文件夹里?

网友:
请看看我们公司自定义的模板是否满意

网友:
在选项----文件----模板里有文件夹的位置,着就是你放自定义模板的位置

网友:
楼主你设的细线层那么多,你打算用哪个层来作标注层呢?还是具体说明一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AM_0                   轮廓层
                            AM_3                    辅助层
                            AM_5                   标注层
                            AM_6                   坐标层
                            AM_7                   中心线层
                            AM_8                   构造线层

这些是最常用的,其余的你自己根据线型和线宽自己定义!不知这样解释正确不正确?

网友:
回复 网友B:

                            AM_0                   轮廓层
                            AM_3                    辅助层
                            AM_5                   标注层
        ...
引用 网友C:

你的AM-8是红色的细实线,你说是构造线,那不知双点划线是用在什么层上的呢?这是哪国的标准?个人认为你这个帖没什么作用,反而会误导新人。建议重做一个,附上说明!

网友:
这个可以用来参考参考,有些习惯还是不好改。

网友:
国家有大标准,各个公司又有小的标准,公司的只使用自己内部使用,所以只能参考

网友(2010-03-04):
同意楼上的,但是国标最好了。

网友(2010-04-23):
那些图层有没有什么国家规定标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很好很实用!

网友:
这个可以用来学习下哦,我喜欢!

网友:
我都想学CAD,我想知道刚开始学从那里开始。

网友(2012-04-10):
找了好久了 终于找到了

网友(2012-09-20):
下来看看,最近最课程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