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齿轮传动精度问题---请教

楼主(2010-01-12):
齿轮传动装置,小齿轮分度圆d1,齿数z1,大齿轮分度圆d2,齿数z2,两齿轮齿侧间隙设为s(mm),现采用两种方案来驱动负载。方案一:小齿轮和大齿轮构成定轴轮系,由大齿轮直接带动负载旋转;
方案二:小齿轮和大齿轮构成行星轮系,大齿轮与机架固定,保持不动,小齿轮一方面自转,一方面绕大齿轮中心公转,且由小齿轮的公转带动负载旋转。
由于负载的末端距其回转中心(对两种方案都是大齿轮轴心)的距离较远,所以对该齿轮传动的精度要求较高。
请教:对于方案一,方案二,哪种精度更高,原因是什么,且给出两者精度关系的表达式。谢谢了!

网友:
需要看你的传动比的,这样决定结构的大小

网友:
因为存在误差均载问题,行星轮方案精度高

网友:
我觉得行星轮方案精度不如定轴轮系,因为增加了机架构件,也就是增加了一个传动副。

网友:
个人感觉第一种方案好,比较简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