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零件的造型问题

楼主(2010-01-12):
该模型是用犀牛导入进来的,可否用SW重建整个特征?因为尺寸还要修改,所以需要在SW中重建

可用SW2008打开

网友:
你都有模型了,还想干吗

网友:
这个模型不错,有时间可以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模型是由犀牛导入的,没有特征,没法修改,所以需要重建

楼主:
各位可以出手帮忙一下吗?

网友:
这个曲面真够高级的     闲了来试试能不能画出来
对了   楼主     你说的犀牛是什么呀?

网友:
自己重做模型,也就是4个球体叠加后,在修剪,即可得到。

楼主:
呵呵,要是有楼上说的这么简单就好了

网友:
featureworks插件,或者移动面 删除面等工具,如果是08版以上可以使用instant 3D功能

楼主:
要重建整个特征,还要修改尺寸,删除面之类的行不通的

网友(2010-11-17):
有谁能上传下制作方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