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带传动的优势?

楼主(2010-01-12):
相比较于其它传动方式,如齿轮传动,链轮传动。带传动等,同步带传动有何优势。

网友A:
同步带1-传动比准确。2-噪音低。3-压轴力小。4-结构紧凑。5-加工容易。

楼主:
同步带1-传动比准确。2-噪音低。3-压轴力小。4-结构紧凑。5-加工容易。
引用 网友A:

好的,学习了

网友:
设计灵活,周期快,几乎都是现成的外购件,布局方便,可以齿带带,又可以带带齿。

网友(2015-11-25):
引用 网友A:
同步带1-传动比准确。2-噪音低。3-压轴力小。4-结构紧凑。5-加工容易。

学习

网友:
度娘的解答
齿轮齿条,同步带,丝杠对比
齿轮齿条,承载力大,传动精度较高,可达0.1mm,可无限长度对接延续,传动速度可以很高,>2m/s,缺点:若加工安装精度差,传动噪音大,磨损大。典型用途:大版面钢板、玻璃数控切割机,建筑施工升降机可达30层楼高。
同步带,承载力较大,负载再大就要加宽皮带,传动精度较高,传动长度不可太大,否则需要考虑较大的弹性变形和振动,传动距离大尤其不适合精确定位、连续性运动控制,如大版面数控设备的XY轴,但是可用于伺服电机到传动齿轮或伺服电机到丝杠的短距离传动。优点:短距离传动速度可以很高,噪音低。典型用途:小型数控设备、某些打印机
丝杠,(1)普通梯形丝杠可以自锁,这是最大优点,但是传动效率低下,比上述二者低许多,所以不适合高速往返传动。缺点是时间久了传动间隙大,回程精度差,用在垂直传动较合适。
(2)滚珠丝杠不能自锁,传动效率高,精度高,噪音低,适合高速往返传动,但是水平传动时跨距大了要考虑极限转速和自重下垂变形,所以传动长度不可太大,要么改用丝母旋转丝杠不动,但还是不能太长,要么就用齿轮齿条。典型用途:数控机床,小版面数控切割机

网友(2016-01-17):
顶顶更健康,不要沉了

网友:
主要还是传动比准确